APM地面站

楼主(2016-04-30):
地面站飞行模式怎么没有了,怎么解决

网友:
电脑重启试试

网友:
换地面站版本就能解决

网友A:
当初换了n个版本都不行,最后是下载了绿色版,解决。

网友:
可能是固件问题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换了n个版本都不行,最后是下载了绿色版,解决。

在哪里下载绿色版,

网友:
少驱动吗

网友:
升级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下载绿色版,

百度一下,

网友:
APM故障保护里面模式那不管是开遥控器还是关了遥控器字体都是红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重新刷固件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2016-08-02):
重装软件 不稳定 用最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