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好盈铂金3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之前错漏一堆,近乎重做地大改了飞机。目前弄到校准加速度计,我是把控装载机架上了以后把机架放平了校准的,这样不会有问题吧? 解锁电机以后电机怠速运转时3号电机的电调就开始发热 明显比另外3个电调热很多,我的是APM2.8飞控用PM口供电的,这样发热正常吗? 好盈铂金30A电调的问题 飞控,电调,电机,APM,机架 作者:格拉汉姆艾卡 99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把电调接到其他通道试了一下一样发烫 然后又接上其它电机试了一下还是发烫,另外3个电调都正常,这是说明这个电调哪里坏了么?

网友A:
电机也不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也不电调有问题

我问店家  店家说原来就问过好盈官方,答复是电池给4个电调供电就是有一个电流要大一些,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不知道是真是假,你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
店家说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如果使用没问题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假货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是不是假货?

楼主:
包装上有防伪码 去官网查过了没问题 应该不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包装上有防伪码 去官网查过了没问题 应该不是假的

我的好赢原来也坏过,4个坏一个,花了10元运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