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二次开发,用Apm和pix 哪个型号的最好,求介绍

楼主(2016-04-30):
做二次开发,用Apm和pix 哪个型号的最好,求介绍

网友:
PIX是你的选择

网友:
pix硬件好存储空间大,固件可以做的大一些放进很多代码,APM就不行了,3.2固件空间不够终端命令都去掉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顶  还是PIX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