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二轴无刷云台用遥控器控制俯仰角度小不能垂直向下怎么办

楼主(2016-05-01):
二轴无刷云台用遥控器控制俯仰角度小不能垂直向下怎么办,遥控器舵角已经设置到最大角度还是不能垂直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该是板子的角度限定吧

不知道,能不能设置

网友:
一般市面上免调两轴云台俯仰修正角度都大于90度,所以可控制角度也是一样可以调节90度以上,而且不用软件设置,只需设置控上的云台控制旋钮通道的行程和微调,我原来用的300多的毛子固件的也是免调,控上设置好行程都可以平视向下可以垂直,甚至垂直偏后一点,建议楼主先试试设置控,软件设置的话很多参数,可能设置错之后出新更多后遗症,抖动抽风

楼主:
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A:
因该是板子的角度限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能不能设置

用软件试试

网友:
参调里可以调节角度的

网友:
因该是板子的角度限定

网友:
在调参软件里,有调的

网友:
软件里可以设置的,如果被下面小板挡住了拆下来安到另一边就行,我就这样弄的

网友:
仰角不能过大

网友:
会分开气流

网友:
应交最好为45°

网友:
调参软件里调角度

网友:
我的可以垂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