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怎么调也调不好了,请老师们帮帮

楼主(2016-05-01):
我的f3开始能飞,就是LED不能用,闲的蛋疼没事升级了固件,想玩玩LED,结果LED还是没有亮,调参软件里的开关也开了,也保存了,还有奇怪的问题,重置一下,插电会亮几个,拔下电池再次插就一个也不亮,按照泡泡老师naze32led教程调试保存还是不亮更新固件也一样不亮,新毛病也来了,解锁后3号电机抽风转速特高,和其他不是一样速度,我以为是固件问题,又刷回原来的固件,但是问题一样,我感觉电机抽风还是中立点设置不对,按照老师们的教程做了好几次,还是不行,我设置的数据,怠速1100,中立点1500,最高2000,最低1000或998,电调行程也校准了。就是问题依然啊。求大神指点,给小弟帮帮忙。小弟在此感激不尽。哦对了忘说了,我用天九控,pwm模式

网友A:
调不好,出给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不好,出给我,,哈哈

我还是送你吧!落井下石

网友:
你搜一下论坛,之前有个模友跟你情况差不多,

网友B:
我觉得pid问题。你在地面站哪里设置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C:
天地飞中立点默认不是1500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地飞中立点默认不是1500

朋友你好,您知道天九的中点数值是多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pid问题。你在地面站哪里设置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谢谢朋友我就不知道在哪回复出厂默认,您能给个截图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我就不知道在哪回复出厂默认,您能给个截图吗?谢谢了

就在校准水平下面一点哪里啊。前两天我装机装好机我该了一下pid结果点解转数不一样我恢复出厂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好,您知道天九的中点数值是多少吗?

遥控置中,看是多少就输入多少

网友D:
我把oneshot125那一项的钩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置中,看是多少就输入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oneshot125那一项的钩去掉就好了

谢谢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zODk2MzA5Mg==.html?from=y1.7-1.2 认真看完这系列的教程 以后你不用再求人了。不用谢我 我是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