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站 电脑显示图传回传视频

楼主(2016-05-01):
搞了个视频采集卡玩玩 简单点也就是av转usb,插电脑上可以显示。而Mp是可以显示视频的。过程也很简单配置调试 设置那里做下视频来源  选择采集卡,开始。就ok了 图传av输出接在采集卡上。本身分辨率就不高,移动速度快了会有毛边。这适合一体地面站使用,普通玩家还是算了~

网友:
出门抱个笔记本,

网友A:
以前用过不方便,等飞鱼的数传图传盒子出来就可以手机上地面站视频同时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不方便,等飞鱼的数传图传盒子出来就可以手机上地面站视频同时看 ...

我也在等

网友:
楼主旁边地方飞飞机真好

网友B(2020-11-17):
请问我的MP里面 planner搜索不到视频设备怎么办,也不知道是图传有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的MP里面 planner搜索不到视频设备怎么办,也不知道是图传有问题还是接收机有问题 ...

显示的是usb2.0 camera ,之后就是黑屏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