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教导APM油门校准反常情况

楼主(2016-05-01):
各位大神谁来帮帮我我的APM2.8油门校准时为啥跟百度上说的不一样,插上电油门最高等一会后出现do rai mi fa sao的音乐声然后是滴 滴滴 滴滴滴 滴滴滴滴 度 度滴 度滴滴 度度然后又是音乐声以此往复然后如果在断电通电就是每秒滴一下

楼主:
注:我用的是福斯t6遥控器

网友:
油门反相正确不,确保你推杆是油门最高,然后可以不接飞控单独电调插接收机油门通道看能不能校准,可以校准就是飞控问题,刷固件,还是不行就可能飞控电机信号输出有问题,导致不能校准

网友:
先推高,再上电,断电,上电,听到连续两声嘀嘀,油门拉最低,再断电,再上电,听到几声嘀嘀滴(几s电池就几声),成功

网友:
你顺序反了吧

网友:
1,看是否某个电机有问题,可先逐一调试。2.看电机顺续是不是正确

网友:
没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