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这个闪光灯电路板怎么接!

楼主(2016-05-01):
我用遥控器电池接了一下好像闻到烧焦的味道~~完全不知道要接哪~

网友:
已经烧了吧

网友:
接入直接没看说明吗?电压范围什么的

网友:
电压范围是多少啊

网友A:
以前没看说明书烧了一个飞控    就因为没看电压范围    一定要好好的看看说明书的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没看说明书烧了一个飞控    就因为没看电压范围    一定要好好的看看说明书的电压范围 ...

从手机上拆下来的。没有什么说明书。我用3.7V随便接的~~

网友:
电压转换没做好,,弄个电源转换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