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二代日本手改美国手的问题!

楼主(2016-05-01):
今天把控拆了,直接把两边的总程对换了一下,换成了美国手。可是控的通道都变了,油门变成4通道了,其他的也变了。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是二代的控,网上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教程呢,大家有换手的吗,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有没有大神教教我啊

网友:
把电位器插头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4楼说的电位器插头要交换

楼主:
请问哪个是电位器插头,线有点短吧

楼主:
是这个吗,线短了吧

网友:
换好以后还要把控的模式

网友:
改一下改成美国手模式

楼主:
模式2啊,就是美国手,改了。但是各个通道都混乱了

楼主:
模式改的是美国手,但是通道乱了,油门变成4通道了,其他的也变了

楼主:
关键是我换的是总程,直接把两边换了

网友:
看专门的教程。

网友:
不用换总成啊,就换个复位弹簧,改下模式就OK了啊

网友:
换手不是这样换的吧

网友:
线可能插错了

网友:
在界面上参数换成美国手,再换个弹簧

楼主:
换的总程,怎么换线呢

网友A:
换线可以,不过设置有些问题,而且归中有问题!需要调零,但是通道是反的比较难,微调位置也不对,换弹簧可以,但是拆起来比较难,最简单是吧左右摇杆对换,同时那块小电路板也要换就可以了

网友:
电路板同时左右对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线可以,不过设置有些问题,而且归中有问题!需要调零,但是通道是反的比较难,微调位置也不对,换弹簧可 ...

谢谢,已经搞好了,还是把总程换回去了。

网友(2016-06-01):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搞好了,还是把总程换回去了。

现在怎么改的 可以具体说一下么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