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哪吒

楼主(2016-05-01):
大家好 哪吒飞控 IMU基础校准中 IMU评估终是显示需要

楼主:
IMU始终显示需要

网友A:
断电几分钟,然后重新校准IMU,据传IMU对温度比较敏感。

网友B:
需要的话就校准一下了,如果校准不过去就要返厂了,我有一块V1也是校准不过,进度条不走了,返厂后告诉我IMU模块损坏没有维修价值了,加钱换了V2

网友:
需要就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几分钟,然后重新校准IMU,据传IMU对温度比较敏感。

我把飞控升级到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话就校准一下了,如果校准不过去就要返厂了,我有一块V1也是校准不过,进度条不走了,返厂后告诉我IM ...

我把V1升级到V2 就可以校准 但是 升级后还没飞

网友(2017-02-09):
按照泡泡老师我也升级v2了,家里是没问题,明天去外面看看怎么样

网友:
有一次我的NAZA V1飞控在校准时出问题校准不了于是打电话给大疆售后,他们说如果真有固件或是校准不了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刷固件的。先把电调输出的线全拉出来不接,然后把输出端的F1和F2用信号线接起来(注意信号线的电源端和信号端)。再接上电源和接上数据线,在调参软件上强行刷固件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