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刷固件失败,老是超时

楼主(2016-05-01):
pixhawk 刷固件失败,老是超时,我从官网下载固件,加载自定义固件也一样。
有谁知道怎么解?

驱动我已经识别出来了。

网友:
数传不能升级,usb才行

网友:
使用USB连接主控,波特率115200,电机开始刷固件时,要根据MP的弹窗提示,快速拔插一次USB线,然后程序自动刷写固件,完毕后,飞控会响半分钟左右,不响之后,就可以断开USB,刷写完毕

网友:
先不连接飞控,点了下载再插飞控。看看什么情况吧。

网友:
我的固件都是用的那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