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修理apm 接入3s烧了ic

楼主(2016-05-01):
有谁能修的,加我q840537473谈 半个月内能修好就行

网友A:
论坛有一个帖子专门维修的 可以联系看看

网友:
论坛有人修

网友:
找修家电的

网友:
论坛有人修到啊

网友:
APM价值不高啊,不如买新的,看着是一个元件烧了,但仅凭肉眼观察是看不到暗伤的,还有哪个芯片烧了要用万用表测试还是先让懂的人检查看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
我看到了,这哥们问题应该是电源故障,击穿了部分3.3的IC。换新的吧!

网友:
3.3V模块坏了 淘宝买一块回来再到家电维修给点钱给你换上 我就是这样的一共花了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一个帖子专门维修的 可以联系看看

我不懂电路 所以要找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