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定点模式可以起飞吗

楼主(2016-05-01):
APM定点模式可以起飞吗

网友A:
定点模式下好像是不能解锁,可以在自稳模式下解锁,然后切换到定点模式,然后再起飞,这样我试过,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点模式下好像是不能解锁,可以在自稳模式下解锁,然后切换到定点模式,然后再起飞,这样我试过,没有发现 ...

网友:
悬停模式可以起飞,好像不用调参都很稳,这样就可以用悬停模式起飞,空中切定高调参。

网友:
飞起来再定点

网友:
自稳起飞,

网友:
我来看看APM飞控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