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自稳起飞,切定高模式油门就往上冲,求原因

楼主(2016-05-02):
请问APM自稳起飞,切定高模式油门就往上冲,再切定点模式还是照样冲,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气压计问题?还是设置校准不到位(不到位主要是哪个地方没到位)?或者还是跟GPS有关呢?(难道GPS不行?有12颗星) 大神们请支招指教

上图:

网友A:
你油门多少啊。油门超过50%自动上升,还有一个你看看。你设置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油门多少啊。油门超过50%自动上升,还有一个你看看。你设置有没有

自稳起飞油门46%左右 ,开地面站看了 切到定高模式后 四个电机通道值一直升 升到感觉都差不多80%然后稳住。不装桨的时候 解锁加油门  再切为定高测的。还有就是发现有时候切定高 电机竟然直接停了 ,再切回自稳又按照油门速度转

网友B:
正常的好吧,都这样,你油门高了切换了就会飞到你油门的最大高度,可以把油门减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稳起飞油门46%左右 ,开地面站看了 切到定高模式后 四个电机通道值一直升 升到感觉都差不多80%然后稳住 ...

是不是气压计有问题。你重新安装一个固件试试

网友C:
这是动力套与电压不匹配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气压计有问题。你重新安装一个固件试试

好的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动力套与电压不匹配造成的

应该不会吧  DJIE310电机(2312)(支持3-4s,3s 350g;4s,400g)  乐天20A 。我用的4s 5200mah  。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DJIE310电机(2312)(支持3-4s,3s 350g;4s,400g)  乐天20A 。我用的4s 5200mah  。请指教 ...

这样看配置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好吧,都这样,你油门高了切换了就会飞到你油门的最大高度,可以把油门减下来

我再试试  记得好像是切换到定高后 油门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期待结果,还没遇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DJIE310电机(2312)(支持3-4s,3s 350g;4s,400g)  乐天20A 。我用的4s 5200mah  。请指教 ...

定高有两种模式你用的哪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  DJIE310电机(2312)(支持3-4s,3s 350g;4s,400g)  乐天20A 。我用的4s 5200mah  。请指教 ...

能否发图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气压计的问题

网友D:
定高是以当前油门为基础保持高度不变 中间有个虚位 你超过了虚位就上升

网友:
我不装懂。

网友:
不太懂,唉帮顶

网友E:
有没有LOG文件,拿出来分析一下应该更有帮助。
楼主你的飞机在稳定状态的时候油门位置大概在哪?切定高之后,油门处于中位是悬停。会不会你在自稳模式下油门位置已经很高了,那切定高之后直接进入上升状态了。

楼主:
前辈稍等  这几天加班中 过几天才有时间整  到时候再回复你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是以当前油门为基础保持高度不变 中间有个虚位 你超过了虚位就上升

请问如何判断虚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LOG文件,拿出来分析一下应该更有帮助。
楼主你的飞机在稳定状态的时候油门位置大概在哪?切定高之后 ...

前辈稍等  这几天加班中 过几天才有时间整  到时候再回复你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判断虚位呢?

应该在中间左右  需要自己感觉

网友:
飞机没问题,还是操控的原因,

网友(2022-05-30):
引用 楼主:
我再试试  记得好像是切换到定高后 油门就不起作用了

啊!楼主啊,我也是这个问题,切换到定高和悬停他就往上飞,油门往下推不起作用,他还是继续往上飞,怎么解决的啊,我重新刷固件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