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ix双gps教程

楼主(2016-05-02):
求一个pix双gps教程,接线,设置,用接两个gps
后,拔掉第一个gps的线然后就提示没有gps了

网友:
不懂,不懂

网友A:
 进入地面站 配置/设置中的Full Parameter List 查找 GPS_AUTO_STITCH=1 ,  GPS_TYPE2=1 。 设置这两个参数值为“1”

网友:
GPS一个插在原来的位置一个好像是TELEM1或者TELEM2好像I2C不接

网友:
教程很多。

网友:
这个不懂,帮顶!

楼主:
我试过了,拔掉主gps就提示无gps了

网友B(2016-11-08):
引用 网友A:
 进入地面站 配置/设置中的Full Parameter List 查找 GPS_AUTO_STITCH=1 ,  GPS_TYPE2=1 。 设 ...

那个gps_的第一个打错了找不到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gps_的第一个打错了找不到这个

还是不弄双gps了,太麻烦,自动返航后落地向后翻,烦死了,拿掉辅助gp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