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REV5 10DOF 定高时候油门自己一咻一咻 飞机在自己跳

楼主(2016-05-02):
NAZE32 REV5 10DOF 定高时候油门自己一咻一咻 飞机在自己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网友:
正常,这屌货定高就那熊样没办法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样的板子 还没用 帮顶

网友:
我的也没用

网友A:
要定高用iNav固件吧,加GPS可点,但返应比CF固件慢。

网友:
正常别抱太大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定高用iNav固件吧,加GPS可点,但返应比CF固件慢。

用iNav固件定高效果好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定高用iNav固件吧,加GPS可点,但返应比CF固件慢。

你说的这个固件怎么刷

网友:
定高我用naze32也是一跳一跳(看来cf真的只适合飞穿梭)

网友:
一,请尝试调低定高ALT的P,降低P值可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二, 我不知道你用的哪种算法,最好用LuxFloat,其定高算法都是基于MWC,差异不是很大,LuxFloat能提高处理能力而已,

三,刷楼上说的INAV,固件地址:
RC Groups 讨论区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495732
固件下载区
https://github.com/iNavFlight/inav/releases

PS,MWC的定高定点算法并不是很好,据说有BUG,穿越机根本用不着定高,最多OSD里看看做个参考

网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JYGxNIZnjc

BB聲開始就是開定高~

网友:
这是硬伤  naze32的气压计定高就这个样子。用海面吧气压传感器盖住,这样会减弱螺旋桨气流对气压计的影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