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陆两用机架 [陆用] [水用]

楼主(2016-05-02):
水陆两用机架 水陆两用机架%5B陆用%5D 试机视频_土豆_高清视频在线观看 http://www.tudou.com/listplay/qNCg8DBtpRQ/CEp0BMwDpFE.html[陆用]

楼主(2016-07-05):
7月2-4日.带了一架360和两架水陆两用机去贵州参加了航拍大赛.其中用最简易"太极"机架的鸡鸡是第一次室外飞行,表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热熔胶我就不淡定了

用的哥俩好

网友A:
看见热熔胶我就不淡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意思,有想法。

这个机架的特奌是简单易做.机架上未用一个螺絲.连椄处用AB胶粘.刚性足够.炸机损失圾低.机架炸弯后磓直又可用,不会像碳纤的粉碎性骨折.即使从做一个机架才16元钱[一根13*13*230mm的方铝管才4元]

网友B:
这个有意思,有想法。

楼主(2016-06-02):
简易"太扱"防水四轴室内试飞

网友C(2016-05-02):
构造简单,材料易找,那个圆盘是吸顶灯吧,飞的很稳,什么飞控

网友:
在水里怎么用那

楼主:
水陆两用机架 [陆用]
仅用两根13x13x340mm方铝管和4x4方碳纤管组成.轻巧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构造简单,材料易找,那个圆盘是吸顶灯吧,飞的很稳,什么飞控

中心圆盘是用一光盘盒座

楼主:
  APM 2.8.0飞控  6m GPS 2013电机  好盈乐天 XRotor 20A 电调 9寸自锁正反桨  3DR Mini OSD 接收机 RX1002  TS832图传  升级版storm32二轴改成三轴无刷云台 行车仪 3s 5200mAh 电池 自制足架 自制电压传感器.全重1250克

楼主:
机架为陆用全图.此架另一用途为水用......

楼主:
陆用全机图

楼主:
可拆叠足架

楼主:
GPS架用一矿泉水瓶剪成.瓶内贴锡箔纸.隔离飞控与GPS,另外未用分电扳.线路直接焊接而成并在与飞控间隔锡箔纸.最下为摄像头5V电沅.

网友:
在物回公司都可以找到。

楼主:
图下为一电压传感器

楼主:
減去电流器既可减重也可降低故障率[图中电容手上旡1u的.暂用一个小点的代用]

楼主:
升级版storm32 二轴改成三轴无刷云台 性价比很高,但现在还未调参.

楼主:
顶视图.安装简单.

楼主:
电机座仅用两颗3x18mm螺絲并350毫升矿泉水瓶盖.

楼主:
瓶盖内螺絲要涂上704硅橡胶防水

楼主:
此机架作水用有两种方案:
1.老方案是把中间光盘盒座取掉.30公分長的间距正好横放一大橙汁饮料瓶.瓶内可置除图传和相机云台外的所有部件.防水性能很好.但安装和调试都较困难.西藏巴松措防水四轴载2D云台下水拍魚_土豆_高清视频在线观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4-NV8MZlz6w/

楼主:
2.现在改为在中间用光盘盒.另部件和调试都很方便,仅把四个电调装在盒外.防水也很好作.

楼主:
取下陆用足架.安上四个350毫升的空瓶.

楼主:
光盘盒防水

楼主:
电池防水:先用10寸桨的套套在电池上......

楼主:
简易防振云台载防水壳相机

楼主:
不用云台全重1222克.如加云台电机可升级为防水 U2216电机.10寸桨.

楼主:
改进: 为适合30公分高的橙汁饮料瓶和网上买的34公分长的方铝管.所以本机架轴距为443mm.其轴距也可适意缩放.另外中间连接亦可另用13x13mm的两根方铝管或10x10mm的碳方管更简单.

楼主:
陆用変水用: 把陆用足架取下,安上瓶足和盖上光盘盒盖 陆用试机照:

网友:
不知道放在水里有什么用途   是不是就是为了在水里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