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在焊接头时,电容大了了一圈!

楼主(2016-05-02):
焊接头时,电调上的电容,怎么会怀孕呢?

楼主:
分线板已经毁掉了,烙铁温度低,融锡不好,线与线之间的焊接怎样焊才漂亮?

楼主:
线在比较接近或者就在电路板的元器件边焊接,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友A:
换个烙铁吧,你这样接机机玩不了多少次,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烙铁吧,你这样接机机玩不了多少次,危险。

焊台在路上,新手不会用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

网友:
你这线得重新焊接,不然烧掉是迟早的

网友:
换个可调温的试试???

楼主:
接线不理想,这是Y3上的,有模友知道刨皮直接焊的吗?

网友C:
没看出来

网友D:
你需要一把白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

上电装桨吹凉了,怎么感觉都是鼓鼓的电容。
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一把白光

焊台在路上,请教一下线跟线怎么焊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台在路上,请教一下线跟线怎么焊接!

两边线头先上锡,对准,然后烙铁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边线头先上锡,对准,然后烙铁烫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焊板子也是一样,两边先上锡,如果焊接面积比较大,就多上点锡,烙铁温度调高点,尽量要快,烫久了会烫坏电子元件的

网友:
不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