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 定高问题

楼主(2016-05-02):
我的APM 原先定高相对还挺不错的 ,最近经过一次打折腾(原先是店家组装的 ,后来完全拆了自己来了一遍)
现在自稳基本 靠谱了 ,但是一切 定高模式 ,飞机就开始蹭蹭蹭的往上飞,不知何解,求给位大大 指条明路
P.S 海绵已经盖住气压计了

网友:
差不多都这样吧,超过悬停油门,肯定窜高了吧。你试试保持悬停油门试试。

网友:
我的四轴2.7千克起飞重量,超过60油门就窜高,低于60就极速下降,大概60多一点点左右刚好悬停住,不好掌握。搞得自稳模式下,不好低空飞行,得定高或者其他模式才能降到低空。

网友:
调一调参数就可以了的

网友:
在切换定高的时候油门处于什么位置?定高模式下油门在中间飞机定高,大于50%油门飞机上升,小于50%油门飞机下降。由自稳模式切换到定高的时候如果油门大于50%飞机就会上升

网友:
如果是50油门还是定高上蹿下跳的,基本是震动太大造成的,看一下震动情况。

网友:
海绵问题吧

网友:
重新装,问卖家

网友A:
油门死区的那些值调一下       你在参数表里面搜        MID  和DZ这两个参数    前面开头应该是TH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死区的那些值调一下       你在参数表里面搜        MID  和DZ这两个参数    前面开头应该是THR     ...

能说明下这两个参数怎么调么?

网友B:
把图中红色框数值  设定在600 试试(预设是500) , 你的动力不高 自稳打干高於500以上 , 切定高模式便向上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图中红色框数值  设定在600 试试(预设是500) , 你的动力不高 自稳打干高於500以上 , 切定高模式便向上升 ...

非常感谢大哥的指导 回家 试了下  600定高很靠谱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坐等楼主先解决.我这些天没时间去整

参考14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