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控啦,fsi6支持ibus,索然便宜,但是手感还可以

楼主(2016-05-02):
d10用了好久了,现在玩穿越苦恼接收机接线,虽然有ppm接收机,但是ppm慢啊,bus系列协议才能发挥飞控最大速度,所以收了个i6,好轻,还是薄的,手感方面都不错,不是什么有钱人就先这样用着咯!
接收机好大,改天拆开拆掉针会薄更多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A:
刷10通道固件

刷固件之后就能用兼容接收机了嘛。?

网友:
i6s也不错哈,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得看f3的连线教程,接收机rx串口,接收机类型 ibus,接线在ibus的servo

搞好了,原来是没弄明白接口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求ia6b ibus接f3飞控怎么输出10通道

6通是不可能输出十通道的,你要买十通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i6和ia6b怎么用出ibus?直接对频再插到ibus口?但是i6或者刷10通的i6只有PPM输出啊,我连PPM都用不起来,F3 ...

你先得看f3的连线教程,接收机rx串口,接收机类型 ibus,接线在ibus的servo

网友B:
同求ia6b ibus接f3飞控怎么输出10通道

网友C:
i6和ia6b怎么用出ibus?直接对频再插到ibus口?但是i6或者刷10通的i6只有PPM输出啊,我连PPM都用不起来,F3飞控,求指教

楼主(2016-10-14):
引用 网友D:
换个接收机就可以用ibus接口么?

用ia6b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接线,一只用pwm接法

网友A(2016-05-02):
刷10通道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10通道固件

用ftdi刷机不成功,要不自己买升级线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ftdi刷机不成功,要不自己买升级线去

不用的吧,可以刷,你线序没弄对吧

网友E:
i6算是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的吧,可以刷,你线序没弄对吧

上次尝试这样刷的,连接上了,就是点刷就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i6算是神器

神器确实,就是档次低,在一群futeba控面前拿不出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器确实,就是档次低,在一群futeba控面前拿不出手啊

好像也是

网友:
感觉没什么区别

网友:
这个控刷机也可以啊

网友C:
怎么发挥飞控最大速度,没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发挥飞控最大速度,没明白

bus协议传输给飞控处理的延时最小,ppm,pwn是模拟协议,需要转换,当然你飞控不是f3以上,电调不支持oneshot也没啥用

网友F:
问下怎样使用这个ibus功能?遥控上面要怎样设置?然后怎样和飞控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怎样使用这个ibus功能?遥控上面要怎样设置?然后怎样和飞控连接?

不需要设置,直接插上接收机ibus口,怎么区分插哪个口呢,排针对自己,右边那个口,左边是接传感器的,接好在飞控里对应打开ibus选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器确实,就是档次低,在一群futeba控面前拿不出手啊

这个看个人心态了, 我还用着 天6II呢, 也没觉得有啥不好,没买过日控, 但是就展会上我去futaba站台试了下各个机型都手感,也没比frsky,flysky,华科尔,这些好, 甚至个别贵的机型我个人认为还不如国产的控。没必要去攀比,自己开心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器确实,就是档次低,在一群futeba控面前拿不出手啊

就因为别人都是futaba ,才能体现出自己的特别!装B专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设置,直接插上接收机ibus口,怎么区分插哪个口呢,排针对自己,右边那个口,左边是接传感器的,接 ...

噢噢,那pix飞控支不支持ibu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噢噢,那pix飞控支不支持ibus的?

这个不知道啦,我只知道f3支持,就算不能ibus,这个接收机也可以输出ppm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啦,我只知道f3支持,就算不能ibus,这个接收机也可以输出ppm啊

ppm是可以,不过只能用上6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ppm是可以,不过只能用上6通

那你可以买十通那个,刷十通固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你可以买十通那个,刷十通固件

已经刷了10通了。ppm接口最多只能支持8通,而且ppm和pwm不能同时输出所以买了10通还是得用ppm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刷了10通了。ppm接口最多只能支持8通,而且ppm和pwm不能同时输出所以买了10通还是得用ppm编码器, ...

i6打算出手了,入了个at9通道多,反正控吗就是折腾,进口又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