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飞控蜂鸣器报警 (有视频)

楼主(2016-05-02):
请教一下 PIX飞控连接USB以后  飞控自检完毕黄灯亮起 蜂鸣器急促报警  排除内存卡问题  遥控器开启关闭都响  请问下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报警  没敢插USB时间太长  怕烧了

网友:
故障保护 电压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我是用电脑连接的飞控  这样低电压也报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但是我是用电脑连接的飞控  这样低电压也报警吗?

连接地面站 看提示 发图

网友A:
是一直响,还响几下就没了。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B:
看看到底是什么声音报警 长短音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响,还响几下就没了。

一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到底是什么声音报警 长短音还是其他的

以上视频 求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直响,还响几下就没了。

以上视频 求鉴定

楼主:
以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视频

拍的不错啊

网友B:
http://www.56.com/u93/v_MTQwMjI4NjEw.html
报警和我的一样 低电压报警 报这个报警关闭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56.com/u93/v_MTQwMjI4NjEw.html
报警和我的一样 低电压报警 报这个报警关闭了就好了 ...

哦哦,谢谢,知道了

楼主:
。。。。。报警有啥拍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报警有啥拍的不错。。。

主要是开始不知什么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