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GPS定位后的指示灯会怎么显示的.还是显示灯没变化

楼主(2016-05-03):
NAZE32 GPS定位后的指示灯会怎么显示的.还是显示灯没变化    起飞前怎么判断GPS已经定位了 NAZE32飞控

网友A:
GPS里面有灯提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里面有灯提示的

我的是那种MINI的没灯显示的

网友B:
Gps有蓝灯绿灯常亮

网友C:
GPS里面有灯提示的,我的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有蓝灯绿灯常亮

飞控蓝灯本来就长亮啊.解锁绿灯也长亮啊,怎分别GPS已经定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里面有灯提示的,我的也没有

我是那种小的GPS 里面没有指示灯的,我只知道APM定位后蓝灯长亮

网友:
我是用mvosd显示 gps坐标的,即使这样,gps的home的坐标都可能变化。
(官方说gps功能还在开发中,真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蓝灯本来就长亮啊.解锁绿灯也长亮啊,怎分别GPS已经定到位

这个能从飞控OsD或连接电脑,地面站都可以看到

网友:
不会解答,问问泡泡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