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叛逆者3飞失败

楼主(2016-05-03):
(图片)

网友A:
这个我再玩...
有几个建议...第一..推荐用魔术板...比较耐炸..机头不部分做好填充..多上热熔胶...

其次..你抛的不对....
要尽量保持水平抛出..有一定的上扬角度...你这个视频看出手时机不对...
其实抛的时候不需要很用力..稍微送出去就好...
还有就是你抛的时候油门50%或者以上..然后左右抛之前右手就要带升降舵...抛出后及时做修正别让飞机侧翻...就ok

网友:
呵呵,这个我也做过,挺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再玩...
有几个建议...第一..推荐用魔术板...比较耐炸..机头不部分做好填充..多上热熔胶...

这个跟z84还真不一样,z84就是使劲往上抛,不然必掉地上。

我用的2208 kv2300电机,速度起来比较慢, 因此我觉得还是我抛的速度不够(明显升力不够。)

抛的时候带升降,还是要点技术呀。(我现在还做不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跟z84还真不一样,z84就是使劲往上抛,不然必掉地上。

我用的2208 kv2300电机,速度起来比较慢, 因 ...

其实带升降很简单啊..你就是升降打到一定程度不动就好....还有就是如果推力不够的话你可以油门大一些再抛.....
还有个办法..就是你把升降微调调到升的状态..飞起来在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带升降很简单啊..你就是升降打到一定程度不动就好....还有就是如果推力不够的话你可以油门大一些再抛 ...

多谢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再玩...
有几个建议...第一..推荐用魔术板...比较耐炸..机头不部分做好填充..多上热熔胶...

你说的是美国手吧    要是日本手的话   肯定不可能右手拉升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美国手吧    要是日本手的话   肯定不可能右手拉升降

额...是啊....
那无解了
你不行就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是啊....
那无解了
你不行就微调

哦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美国手吧    要是日本手的话   肯定不可能右手拉升降

是美国手

网友:
不太谦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