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机架配3508电机如何?

楼主(2016-05-03):
前几天刚买了F450机架,带2210电机,装好后感觉2210电机的中心轴扭上桨叶,电机转动时,整个机架抖得很厉害,因为浆叶的中心孔大了………

现在拆下了电机换上3508电机,也是上1045的桨叶上去,解锁~~电机转动没那么抖了~

弱弱的问下,这个机架配3508电机怎样?合理不?会不会很耗电呀?整个的重量会不会高了?

或者说是3508的电机配那款机架适合的?

网友:
自己论坛搜索,

网友:
不合理,完全在乱搞

网友A:
f450应该用2212/2216 980kv+10寸桨,
3508-600kv电机用550机架+12寸桨
3508-390kv电机用650/680机架+15寸桨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解答,我的650机架找到合适的动力了

网友B:
我去啊
楼主知道垫圈这个东西吗

网友:
买的什么桨啊 不带垫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啊
楼主知道垫圈这个东西吗

有垫圈,但那个圈有点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应该用2212/2216 980kv+10寸桨,
3508-600kv电机用550机架+12寸桨
3508-390kv电机用650/680机架+15寸桨 ...

嗯(´-ω-`),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450应该用2212/2216 980kv+10寸桨,
3508-600kv电机用550机架+12寸桨
3508-390kv电机用650/680机架+15寸桨 ...

我自制550用的E800合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自制550用的E800合理吗?

大桨的E800套装内电机啥型号?22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50应该用2212/2216 980kv+10寸桨,
3508-600kv电机用550机架+12寸桨
3508-390kv电机用650/680机架+15寸桨 ...

我这个kv是580的,配机架的话是跟600kv一样的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的E800套装内电机啥型号?2213?

应该是3510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桨的E800套装内电机啥型号?2213?

3510电机

网友:
桨应该配有垫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510电机

550是四轴还是6轴,如果是4轴可以用3510-690kv左右+12寸桨,六轴就用2212/2216/2808-980k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kv是580的,配机架的话是跟600kv一样的可以吧?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0是四轴还是6轴,如果是4轴可以用3510-690kv左右+12寸桨,六轴就用2212/2216/2808-980kv左右

刚刚,第一句说错了,是3510-600kv

网友:
450 2810/750K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50是四轴还是6轴,如果是4轴可以用3510-690kv左右+12寸桨,六轴就用2212/2216/2808-980kv左右

四轴,550轴距,e800动力。还有6轴大概820左右,也是E800动力。是否合适,效率高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轴,550轴距,e800动力。还有6轴大概820左右,也是E800动力。是否合适,效率高不高?

四轴,3510-600kv左右+12寸还可以,6轴不了解,凭经验应该可以,820轴距,那螺旋桨直径应该在41cm,也就是41/2.5=16,满打满算16寸桨,实际使用应该是14/15寸桨,那电机kv就应该在400kv左右

网友:
2216载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