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太热了。有个坏的X2212无刷电机,怎么改成风扇

楼主(2016-05-03):
有电脑电源。和一个坏的电机。能转的~接了12V红 黑,但是电机是固定不转的!!

网友:
直流电机可以

网友:
买个4通遥控器.20A电调.手动调节风速,加个舵机,来个摇头.

网友:
噪音很大吧?咋睡觉

网友:
居然有人刷屏管理员

网友:
厉害,,,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么接电机。。

网友:
不懂,但是建议不要用太大的风扇,避免把电机烧了

网友:
淘宝有这种模块卖

网友:
顺便坐等楼主成品图

网友:
需要电调才能转

网友A:
无刷电机需要电调才能驱动,电调用舵机测试仪调速,淘宝搜一下几块钱一个,无刷电机做风扇要注意安全,最好加个风扇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需要电调才能驱动,电调用舵机测试仪调速,淘宝搜一下几块钱一个,无刷电机做风扇要注意安全,最好 ...

好像我明白了一个特点。无刷电机如果通过的电流是没有频率变化的。电机就会卡死不动。电调输出的电流应该是有频率震动的电流。所以电机才会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我明白了一个特点。无刷电机如果通过的电流是没有频率变化的。电机就会卡死不动。电调输出的电流应该 ...

电调输出直流脉冲电流,通过改变脉冲频率来调速

网友:
无刷 亲 要电调

网友:
建议楼主在做个摇头功能

网友:
这是要全手工的节奏么?难道外壳也要用铁丝绕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