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4G收发模块和数传模块的区别

楼主(2016-05-03):
遥控控制飞行器一般是采用2.4G无线收发模块,地面站与飞行器通信则是采用数传模块,请问这两个模块的区别在哪里,可不可以采用一种模块?

网友A:
数传模块就是无线串口,你用433,2.4g   蓝牙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模块就是无线串口,你用433,2.4g   蓝牙都可以

我知道数传相当于一个无线数据线,他实时传输飞行参数和指令数据等,那2.4G收发模块也用来发送控制命令的,那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数传相当于一个无线数据线,他实时传输飞行参数和指令数据等,那2.4G收发模块也用来发送控制命令的 ...

missplaner, 可以接游戏遥控器,通过数传控制飞机, 但反应非常慢。
但一般遥控器都是低延时的跟接收机通信,这部分通信是封闭的。除非遥控厂家想做扩展。

网友B:
反应的速度不是一个级别吧  数传 蓝牙的那些都有延时  但是遥控器2.4G的  没多少延时  而且相对来说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splaner, 可以接游戏遥控器,通过数传控制飞机, 但反应非常慢。
但一般遥控器都是低延时的跟接收机通 ...

你说的这种是遥控信号通过数传模块进行传输,这种会有延迟,那我如果设计成数传信号通过遥控模块传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应的速度不是一个级别吧  数传 蓝牙的那些都有延时  但是遥控器2.4G的  没多少延时  而且相对来说更稳定 ...

图传的延迟大我知道,数传的延迟也大吗,他的数据量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网友B:
一样 相对来说 遥控器的还是最快的  你可以数传连上之后动飞机看实时数据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 相对来说 遥控器的还是最快的  你可以数传连上之后动飞机看实时数据就知道了    ...

是的,遥控器要比数传模块快不少,所以我想把数传模块中的数据通过遥控器的2.4G无线模块来发送,数传传输的也不过就是下行的无人机飞行参数和上行的对它的参数配置信息,不过好像没有人这么干,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可能要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吧   而且也没有太大作用   像商品飞控那些都集成了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要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吧   而且也没有太大作用   像商品飞控那些都集成了APP   ...

嗯,我现在就是希望这么实现,地面站是在手机或者平板上,把数传移植到遥控器里,用usb连接遥控器和手机

网友C:
楼主要把人绕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把人绕迷糊。

没有啊,思路很清晰吧,就是现在决定要把地面站移植到手机上,所以原本连在电脑上的数传模块要么整合到遥控里面(因为插在手机上很不好看,但是这种方案属于胶水方案),要不就看看能不能直接取消数传模块,把原本数传模块的数据走2.4G无线模块来传输,而我又不知道到底能不能

网友C:
算是解释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算是解释清楚了

不给点意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