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福斯T6控如何在NAZA m lite中设失控保护

楼主(2016-05-03):
福斯T6控如何在NAZA m lite中设失控保护,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需要看接收机是否支持

网友:
没有用过顶一个

网友:
不懂 来帮顶 拿分的

网友:
没有这控,是不是可以在失控保护中,对模式通道进行设置。I6就是这样子设置的。

网友:
没用过T6呢

网友:
FS板控的失控保护就是个摆设,一点用都没有.
有魔友用油门最低设置自动返航来实现失控保护.
但是效果远远比不上接收机直接发送失控指令

网友A:
飞控不有失控保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不有失控保护吗

就是关控后飞控进不了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B:
不懂,帮顶了,还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了,还没

不懂,帮你顶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你顶上去,

不懂,帮你顶上去,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关控后飞控进不了失控保护模式

设置问题,换个遥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问题,换个遥控试试

网友(2016-06-21):
不懂,帮你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