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450

楼主(2016-05-03):
别的不多说了,看图吧

网友A:
电机也应该用XXD的,和电调就配套了。

那就是极为经典的XXD+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也应该用XXD的,和电调就配套了。

那就是极为经典的XXD+QQ。

恩恩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飞控吧。。。

推荐个

网友B:
便宜点的APM,不缺钱的直接PI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点的APM,不缺钱的直接PIX。

pix的那个版本?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唉,这个入门货

楼主:
为了买这个灯带,跑了大半个城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买这个灯带,跑了大半个城市

为魔痴狂

网友:
练习机?
机架改成250 飞控还是上CC3D吧.调参简单,接线简单
QQ太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