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F22不能平飞

楼主(2016-05-04):
今天下午去飞了下炸掉机头修复的处女作F22!调整了控,调了尾翼角度,机机就是不能平飞,一直像是往左打了副翼一样,飞得很累!一直都要往右打副翼才能够平飞!求老鸟指点迷津!
       天蓝色的,机头换了的这架是主角!朗宇2212,kv2450,40安电调2200安3s25c电池6040马刀!

网友A:
魔术板翼面太容易变形了,副翼微调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魔术板翼面太容易变形了,副翼微调一下就好

请具体点呢?我调过了,没解决

网友:
调了还没解决?你看看左右两边翼面是不是变形了?用手掰一掰,F22个人认为开
副翼比较好,要不然副翼舵量太小,副翼微调没事,升降就得调整一下重心才好飞

网友:
把电池和电调放在右侧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放右边才能平飞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路过学习 飞固定翼真是没场地啊~

网友:
反扭,调一下尾翼或微调

网友:
F22的板机比 苏27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放右边才能平飞

老鸟的机好妖娆!你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鸟的机好妖娆!你是什么配置?

2212kv2200电机
6040apc桨
30a电调
3s2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池也放右边才能平飞

我的电池也在右边,起飞重量是490克

楼主:
副翼都调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