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稳起飞切定点模式问题

楼主(2016-05-04):
我昨天自稳起飞,再8米高位置切定点以后,飞机突然加速继续像右上方向攀升!我一下慌张切返航,结果炸了!请大师分析分析什么原因!

网友:
不知道,炸机修好吧

网友:
因为油门位置超过50%了!

网友:
干扰导致飞控抽风,炸鸡

网友:
定点有高度设置吧?

网友:
PID的问题 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应该是油门位的原因

网友A:
上日志    上日志  上日志   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三遍  上了日志比你这个口述的要好N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日志    上日志  上日志   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三遍  上了日志比你这个口述的要好N倍 ...

怎么上日志??

网友:
应该是油门推的高了,切换

网友B:
定高模式后,导致上升,定高模式,油门是控制高度的,并且反应比较灵敏,
我都是起飞后,高度差不多了,直接切换留待模式,飞机反应比较迟钝,玩的差不多的时候,切换定高模式,暴力的飞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模式后,导致上升,定高模式,油门是控制高度的,并且反应比较灵敏,
我都是起飞后,高度差不多了,直 ...

是定点,不是定高!

网友:
定点模式:GPS位置良好、罗盘上低电磁干扰、低振动都是非常重要的。水平位置可以通过Roll和Pitch控制摇杆调整,默认最大倾斜角度为45度(角度可以通过ANGLE_MAX参数调整)。 当飞手松开摇杆,飞行器会向后倾斜,使载具停下来。

网友:
这可能性多了,自稳正常的话,切定点那GPS影响比较大了,或者是飞控本身的参数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只不过没炸鸡切回自稳救回,估计应该是GPS被干扰了引起的

网友(2017-05-30):
只有3.2.1固件才支持定点模式,别搞错了!很多人用3.1.5,以为切换到了定点,实际上用地面站观察,仔细观察,根本没有实际进入定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