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图传能达到2千米以上距离的图传有哪些???

楼主(2016-05-04):
现在用的是创新科600毫瓦的,不给力!求推荐?以后会远航。

网友A:
用欧姆威吧。600以上得应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们愉快的发帖跟帖把

给力!!!

网友:
创新科600mw2km绝对没问题的,还得看天线和接收,我的创兴科600,接收是鹰眼锐视旗舰,双蘑菇天线,最远飞了3公里多轻微雪花

网友:
这个主要看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欧姆威吧。600以上得应该就行

你真的试过没有?我的欧姆威600mw 肥鲨蘑菇天线,接收鹰眼旗舰加肥鲨蘑菇加14db平板,700米就没信号了。换了TS932 1w,其他都没变飞2.8km失控返航了信号还很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真的试过没有?我的欧姆威600mw 肥鲨蘑菇天线,接收鹰眼旗舰加肥鲨蘑菇加14db平板,700米就没信号了。 ...

平板角度限制太大,得对正方向,昨天我们用平板也一公里左右稍微一转身信号就没了,但对正拉将近1.5公里我是地面拉距,用的还是创新科的600w垃圾图传

网友:
上平板天线,距离肯定够,实在不行上1.2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板角度限制太大,得对正方向,昨天我们用平板也一公里左右稍微一转身信号就没了,但对正拉将近1.5公里 ...

说明创新科不比欧姆威差

网友:
200mw配Coolfly蘑菇天线可以轻松达到这个距离

网友:
我蘑菇头600mw飞过2km 然后就没回来了

网友:
除了图传,还得看天线。远航,接收端推荐平板天线,但是一定要对准发射端机体

网友:
这个问题与发射功率,天线,接收机的灵敏度都有关系。

网友:
图传问题 加图传qq群 89090432 解决

网友:
ft     探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