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别的牌子电机需要校准吗?

楼主(2016-05-04):
刚刚把朗宇2212 980kv换成大疆2212 920kv朗宇坏了一个暂时用这个大疆
换完了。油门,电调是否要校准?需要做什么。

看了N多回复,忍不住插几句。

1.油门校准,其实就是电调油门行程校准,简单说就是让电调记住遥控器油门通道的行程范围是多少。和电机没有任何关系。

2.如果换的电机和原先的电机参数差别不大,直接用,不用做任何调整,但是一定要确认电机转向,否则等你的就是炸机。

网友:
文明观球

网友:
油门行程是校准电调

网友A:
一般来说不需要校准,因为校准的是电调,不过如果不是太麻烦以防万一还是校准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不需要校准,因为校准的是电调,不过如果不是太麻烦以防万一还是校准一下吧

电调怎么校准。忘记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怎么校准。忘记了啊~~

什么电调?一般都是油门最大-上电-音乐响过后油门拉最低,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校准一遍吧!不麻烦,也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一般都是油门最大-上电-音乐响过后油门拉最低,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天行者~~~我做了应该就是那样。校准后我没有拔电。油门推上去,电机不动。后来拔电了又上。解锁之后电机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行者~~~我做了应该就是那样。校准后我没有拔电。油门推上去,电机不动。后来拔电了又上。解锁之后电机 ...

嗯,那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这个图我很想那个

网友B:
专心调飞机,不要心不在焉,

网友:
油门行程是校准电调遥控遥感

网友:
贴图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心调飞机,不要心不在焉,

专心看问题。

网友:
这个图有点个性,

网友:
图挺给力

网友:
是需要的,油门的校准,挨个校准,还有就是上地面站在重新校准油门那块,

网友:
朗宇2212 980kv换成大疆2212 920kv朗宇坏了一个暂时用这个大疆,只换一个电机是不是太危险了,而且参数还不一样。
校准一般有更换这些关键部件都是要做,即使是检验测试下也是必须的。
校准油门和电调一般是分步来,先油门要连接地面站。再电调,电调一般的上电高油门会进入行程校准,不同牌子电调以说明书为准。做行程时最好先把桨卸下,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