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加速度计校正不了

楼主(2016-05-04):
请教高手,为什么我的APM飞控加速度计校正不了?好像是更新地面站之后才不行的。

地面站没更新之前是可以的,更新之后就校正不了了。

网友:
怎么个校准不了,校准完是水平线不平,还是校准不了,自己认为升级之后不能校准那就降级一个版本,

网友:
他的意思是说校准水平的按钮变灰了,不能按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
校准完成了再重启

网友:
有些地面站版本有问题  如果说以前的可以校准的话用以前的地面站版本

网友:
你这是校准好了啊,是正常的。

网友:
哦看错了。你先把固件刷成汽车的,再刷成四轴的,再重新调一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