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升级到650电机4110选择340KV还是420KV

楼主(2016-05-04):
之前450用的2810想升级3508

后来想一次性到位上650算了

飞越650机架已办

6S5200电池已办

1555桨已办

飞宇 mini3d pro + 鹰眼6s 已有

现在又开始纠结电机问题了

飓风4110

340KV续航长 拉力小

420KV续航短点 拉力大

6S 15寸桨的时候差了2000G的拉力,续航也不会差几分钟的

又纠结了

网友:
420KV拉力最大。3.15KG

网友:
用kv400左右  拉力绝对够用

网友:
帮顶 顺手拿分

网友:
340KV 够用了

网友:
我是600轴距,用的飓风3508kv380,飞越的1555折叠桨,6s5000电池起飞重量2000多一点,飞14分钟,建议你用420,不会比340短的

网友:
2810足够了,载重有什么用,力气白白浪费

网友:
有钱淫,哈哈,开心就好啦

网友:
如果楼主不玩暴飞行和大载重航拍,推荐340kv,否则请选择420kV,拉力够用就好,续航越久越越好!楼主自己定夺!

网友:
续航时间长好些,其实抗风飞的时候并不多也不安全

网友:
400kv够用了哦

网友:
从电机拉力表上找拉力最大的嘛,呵呵

楼主:
拉力最大的就是最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