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我的apm怎么用数据线都不能链接上?数传就更别提了!

楼主(2016-05-04):
wing7换到XP,又从XP换到7.不行又换电脑,台机不行又换本子。能刷固件,我刷的3.1.15的固件,又清过零,现在没办法校准了!请教经验丰富的模友给指点指点,到底是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如果驱动没问题,就是APM有问题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不能连接的,但是换了win8就解决了,看你这情况是飞控自身的问题的

网友A:
你好!首先,确认一下电脑驱动是否存在问题。可以下载驱动人生,在其他设备里看看APM驱动是否正常运行。如果没有出现其他设备提示,请更换usb线,或者换数传试试。如果驱动人生都无法识别,可能飞控出现了问题!
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首先,确认一下电脑驱动是否存在问题。可以下载驱动人生,在其他设备里看看APM驱动是否正常运行。如 ...

刷固件的时候,地面站会显示2560

网友:
我這邊出現過這情況的,電腦更換系統就解決了

网友:
WIN10可以吗,那个驱动可以装上吗,地面站软件呢

网友:
检查驱动  检查是否有2560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