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来评测一下

楼主(2016-05-05):
   零度X4V2飞控   带狗飞   这样的数据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

谢谢

网友B:
个人表示没法看清楚这图

网友C:
确实看不清图啊,不过这个我也用过,只能说大概参考,实际装机还是会有偏差的

网友D:
pix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ix就好了

pix调试有点麻烦  准备后面再买个pix    毕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不清图啊,不过这个我也用过,只能说大概参考,实际装机还是会有偏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表示没法看清楚这图

3510电机1345桨   6s电池     好盈30A电调   6旋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不清图啊,不过这个我也用过,只能说大概参考,实际装机还是会有偏差的 ...

3510电机1345桨   6s电池     好盈30A电调   6旋翼

楼主:
引用 楼主:
3510电机1345桨   6s电池     好盈30A电调   6旋翼

750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看不清图啊,不过这个我也用过,只能说大概参考,实际装机还是会有偏差的 ...

750轴距

网友D:
引用 楼主:
pix调试有点麻烦  准备后面再买个pix    毕竟是新手

那就大疆。方便。不过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大疆。方便。不过就是

限飞对么

网友E:
真心给新手推荐 精灵3  P3A 性价比绝对高过你自己组装的。  好几个朋友直接买的精灵3,都顺利出片了。各种节约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给新手推荐 精灵3  P3A 性价比绝对高过你自己组装的。  好几个朋友直接买的精灵3,都顺利出片了。各种 ...

我组出来书六轴的机器

网友F:
挂狗的话其实4轴就可以了,你这套重量控制好的话可以轻松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挂狗的话其实4轴就可以了,你这套重量控制好的话可以轻松15分钟以上

我现在挂狗   主要是因为没钱      后面有钱了准备换微单   所以一次性到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挂狗   主要是因为没钱      后面有钱了准备换微单   所以一次性到位

恩恩,挂微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恩,挂微单没问题

这个装备挂单反能飞么     这个装备挂一万的6s电池可以吧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或者什么网址 发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挂狗   主要是因为没钱      后面有钱了准备换微单   所以一次性到位

你给自己挖了个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给自己挖了个坑啊……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