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10机架如何配置较好

楼主(2016-05-05):
大白弱弱的问下:有210机架,银燕的 RS2205 2300KV电机,电调、分电板、飞控、电池、浆如何配置比较好。谢谢各位大神帮忙了!

网友:
搬张沙发坐看盖楼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穿越机的帖子,多看看,其实穿越机配置都差不多,差别在于飞控电调的选择,电机做工有钱上好的,紧张一点的用普通的先练手就可以了,桨用普通的塑料桨就行,炸起来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很多穿越机的帖子,多看看,其实穿越机配置都差不多,差别在于飞控电调的选择,电机做工有钱上好的 ...

谢谢

网友:
电调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来配置 最好留点余量   分电板一般淘宝上买的也都差不多  看你怎么个安装法 、飞控的话新手    CC3D   F3     32都是不错的 、电池的话1300的就差不多了 不算小也不算大  暴力程度也还行、浆的话210机架好像最大只能5寸浆吧

网友:
20a电调,5合1分电板,飞控新手cc3d老手用f3,电池4s1500或3s2200都行,桨用5040

网友B:
电调一般的好盈乐天,银燕都行,推荐用小蜜蜂,不过贵一点

网友:
cc3d naze32 飞控 电池3S 2200 20A电调  5寸桨

网友:
我是来看飞机飞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调一般的好盈乐天,银燕都行,推荐用小蜜蜂,不过贵一点

乐天20A的体积真是不能看.
猛禽390,也是蛮厉害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啦,小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乐天20A的体积真是不能看.
猛禽390,也是蛮厉害的

哦(⊙o⊙)哦(⊙o⊙)哦(⊙o⊙)哦(⊙o⊙)哦(⊙o⊙)哦(⊙o⊙)哦

网友D(2016-06-06):
帖子不错对我有点用处我也想入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帖子不错对我有点用处我也想入穿越

感觉四轴要比直升机易学点,可能我是小白的初学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