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想在淘宝买一个遥控船改无刷,请问买什么型号好

楼主(2016-05-05):
如题,遥控船价格最好在200以内,无刷电机和电调另算

网友:
没不要把

楼主:
有类似双马7010那种船体或伟力913那种吗

网友:
都差不多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类似双马7010那种船体或伟力913那种吗

你去5i上找找吧 我就弄了条3810玩玩 哈哈

网友(2018-11-04):
我是个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