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清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6-05-05):
请问各位大神精灵3的高清图传能安装在自己攒的多轴上吗?另类似于这类的图传某宝上有卖这样的模块的吗?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那图传延迟高

网友:
大疆的Lightbridge 2图传,图传遥控一体的。8000
还有一个广播级高清图传,价格不清楚,但是比DJI高,你可以淘宝搜广播级高清图传。这两个延迟都不怎么高,50ms左右吧?

网友:
可以安装

网友:
无所不能的淘宝。

网友:
好东西    价格也挺好呀

楼主:
Lightbridge1我是知道的,我想问的是有没有大神把精灵3的高清图传模块装在自己攒的多旋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