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接收能使用oneshot吗

楼主(2016-05-05):
接收机rx1002 电调飞控均支持oneshot 听说好像只有ppm接收机才可以使用oneshot 这是真的吗 顺便求推荐一款ppm接收机可以兼容d10的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1.F3和NAZE32飞控BF、CF固件,oneshot和遥控器、接收机无关。

2.ONESHOT和电调有关,电调不支持ONESHOT,你就算用futaba也打不开。

3.电调支持ONESHOT,只要在调参软件里面勾选ONESHOT开启就可以了。

网友:
看你用的啥飞控,如果是CC3D,飞控与接收机必须以PPM或SBUS方式连接才能支持oneshot,如果接收机不支持PPM方式,可以加一个PWM转PPM模块。

网友:
好像不可以的

楼主:
用的是f3 是不是pwm也可以开启oneshot?

网友:
电调支持就可以打开的,就是有没有效果的问题,pwn,ppm延时大,oneshot是为了高速响应,要配合sbus协议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