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配有无问题

楼主(2016-05-06):
s500机架,战神2212 920电机,  乐天20a电调,带图传 osd,带运动相机。应该配什么桨?3s2600电池可以?会不会动力不足?

网友:
推荐2216电机

网友:
帮顶的 顺手拿分走人

网友:
2212+10寸桨,但是S500建议2216+11寸桨,电池3S2600可以飞,但是飞不了几分钟,建议上3S4000-5200的电池。

网友:
7楼建议不错

网友:
打算起飞重量多少,要求续航多久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大桨低Kv高电压=长航时

网友:
你这个电机只能用9045或8045自锁桨,3s2600的话带这些设备最多不会超过8分钟吧

网友:
建议上3s5000电池,想航拍加云台,不想航拍的话买摄像头就可以,不用摄像机

网友:
500轴距不玩航拍2212还可以,飞暴力都有点困难!玩航拍2216起步,推荐上4s动力会更好些!

网友:
什么叫动力不足?无法起飞?续航能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