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F3飞控,起飞后飞机极其轻微的顺时针旋转

楼主(2016-05-06):
如题,飞机起飞后还是很平稳的,对尾悬停的时候仔细观察, 机头朝向会极其轻微的向右旋转,请问如何解决,还请诸位不吝赐教。

网友:
请你打开遥控,连接飞控,到调 参界面遥控器那 一项看ROLL PITCH YAW THROTTEL这四个通道的中立位是不是1500,如果不是在遥控器中调整至1500估计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各个通道最大最小行程最好调整至1000-2000

网友A:
如果刚起飞,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加大油门飞就消除了旋转。
如果悬停的时候会这样,建议在CF调节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罗盘校准+检查四个螺旋桨是否有损坏,或者某上下装反了(不是正反桨的位置,而是带文字的一面朝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刚起飞,这样的情况很正常,加大油门飞就消除了旋转。
如果悬停的时候会这样,建议在CF调节一下电调的 ...

我校准了油门行程,还是不行。罗盘没法矫正……我那个不带指南针……只能矫正加速计,另外桨叶都检查过了,没问题,并且我换了一套新桨叶测试的。转向转的飞场轻微,但是如果保持悬停的话 可以看到明显在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校准了油门行程,还是不行。罗盘没法矫正……我那个不带指南针……只能矫正加速计,另外桨叶都检查过了 ...

估计需要PID细节调参了。坐等F3大神

网友:
调参软件上设置的中立点与控的中立点要对上。不行就飞起来再用控上的微调来控制。。。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B:
不懂装懂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装懂是不行的。

请指教

网友C:
增加PID里方向的I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加PID里方向的I值

请问需要添加多少合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添加多少合适

这个只能根据个人  经验是i值越大 越容易抖动。 调到刚开始感觉到抖动之后再降低一点点就是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能根据个人  经验是i值越大 越容易抖动。 调到刚开始感觉到抖动之后再降低一点点就是合适了 ...

请问前辈,抖动指的是是飞机起飞悬浮之后 发抖吗?

网友:
我的f3也是机头慢慢偏,上网查很多人都这样,据说是f3本身的问题,调不好,不影响飞行的

网友:
手动练好就无所谓

网友:
化骨龙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