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控重启

楼主(2016-05-06):
pix飞固定翼 手动飞重启 电机停转又恢复
视频 http://www.gifshow.com/i/photo/lwx?userId=86362933&photoId=521657914&cc=share_copylink&fid=86362933&et=1_a/1533546124859850753_p0
分析日志
Log File C:/Users/Surface/AppData/Local/Temp/tmp9F42.tmp.log
Size (kb) 3397.669921875
No of lines 50219
Duration 0:00:00
Vehicletype ArduPlane
Firmware Version V3.3.0
Firmware Hash 6be0932d
Hardware Type
Free Mem 0
Skipped Lines 0

Test: Autotune = NA -
Test: Balance/Twist = NA -
Test: Brownout = GOOD -
Test: Compass = WARN - WARN: Large compass offset params (X:-317.00, Y:72.00, Z:62.00)
No MAG data, unable to test mag_field interference

Test: Dupe Log Data = GOOD -
Test: Empty = FAIL - Empty log? Throttle never above 20%
Test: Event/Failsafe = GOOD -
Test: GPS = FAIL - Min satellites: 0, Max HDop: 99.99
Test: IMU Mismatch = GOOD - (Mismatch: 0.52, WARN: 0.75, FAIL: 1.50)
Test: Parameters = GOOD -
Test: PM = NA -
Test: Pitch/Roll = NA -
Test: Thrust = NA -
Test: VCC = GOOD -

网友:
what  up?man飞控重启 固定翼,飞控,电机,GPS,pix飞控gps故障 作者:少林小子 6085 飞控重启 固定翼,飞控,电机,GPS,pix飞控gps故障 作者:少林小子 4589 飞控重启 固定翼,飞控,电机,GPS,pix飞控gps故障 作者:少林小子 3883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还要努力学习啊!

网友:
上传日志好分析,自动分析信息量太少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重启自检。请检查供电,电流计一路上最多最多接飞控,GPS,OSD,其他设备都要单独用另外的BEC供电,否则导致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重启自检。请检查供电,电流计一路上最多最多接飞控,GPS,OSD,其他设备都要单独用另外的BEC供 ...

电流计直接接飞控。重启是飞行中发生的。除了电流计供电还有降压模块给飞控供电这一路插在输出也就是舵机那里 等于说两路,

网友B:
看似是电源模块供电不足 , 飞控转至输出端外接降压模块供电 , 但输出端接上数码舵机 , 舵机在转动时产生突波电压 , 这样输出端外接降压模块供电便被飞控断路 , 在没有供电下 , 飞控重启 , 然後便炸了 , 要做到沉余供电 , 输出端供电不能高於5.7v , 输出端同时接有数码舵机 , 必需在输出端正负极接上稳压二极管 , 防止突波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是电源模块供电不足 , 飞控转至输出端外接降压模块供电 , 但输出端接上数码舵机 , 舵机在转动时产生突 ...

你的分析的话是电流计供电不足导致的 是吧。电流计5.3v供电。那我再加个供电试试吧 看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计直接接飞控。重启是飞行中发生的。除了电流计供电还有降压模块给飞控供电这一路插在输出也就是舵机 ...

建议飞控只用电流计一路供电,降压给OSD等外围设备供电。PIX的供电是由一个芯片管理的,两路不同电压的供电可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飞控只用电流计一路供电,降压给OSD等外围设备供电。PIX的供电是由一个芯片管理的,两路不同电压的供 ...

不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确定是哪的问题

不,对于飞控,你应该只用一路电流计供电,再连接其他任何一路电源。也就是说,可以用两路BEC,分供电,但是绝不可以用像你这样,两路BEC同时供电,而且所有5V设备之间的VCC和GND全部接通,这样子虽然有两个BEC,但由于电流计输出电压略高于BEC,BEC是不工作的,所有负载还都是电流计承担,造成设备的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于飞控,你应该只用一路电流计供电,再连接其他任何一路电源。也就是说,可以用两路BEC,分供电, ...

改方案的话就是说舵机单独供电 不接飞控上。但是别的魔友供电插飞控上就没事。方便留下qq不 给你发飞行日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方案的话就是说舵机单独供电 不接飞控上。但是别的魔友供电插飞控上就没事。方便留下qq不 给你发飞行日 ...

直接方法就是用表测一下,看看电流是否太大导致电流计过载。一般需要留40%冗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方法就是用表测一下,看看电流是否太大导致电流计过载。一般需要留40%冗余 ...

总工作电流感觉0.25 a左右 不会太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