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电板引起的电调发热不均

楼主(2016-05-06):
其实在测试之前我就已烧了2个银燕电调了,昨天拿了个测温器回家测,4个电调发热不均,晚上继续换银燕测,换普通分电板测。

网友:
你这是好盈电调吧。。。还是固定翼专用的,

网友:
你放平地这样测,发热不均匀很正常

网友:
不一定是分电板问题  可能是电调、电机差异 造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吧。。。。我也有。。。拔掉第一个第二个就开始发热,拔掉第二个,第3个开始发热,很奇怪的问题

网友:
总有一个会比其他的热

网友:
电调+5V全部不接,飞控单独供电。看能解决么!我瞎说的

网友:
几度而已啊。。。。

网友:
分电板约简单越好,不解释

网友:
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