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如何缓解Phantom 3 Standard 图传干扰问题

楼主(2016-05-06):
一直以来Phantom 3飞行距离饱受诟病,很多童鞋表示,精灵3标准版明明飞不到1000米,我书读得少,你们都在骗我!!!!!!

这里呢,我们,就从信号传输的方面聊聊,P3S图传“短”在哪儿,怎么才能飞更高,更远。我们知道phantom 3 standard 内置DJI WiFi 图传系统。

既然是wifi图传那么,所使用的技术与我们日常接触的wifi技术大同小异。说到wifi,大家再熟悉不过了,这个东西让大家又爱又恨。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wifi,但最坑的是,不是有人的地方就有信号。

目前我们所使用的wifi信号,大多基于2.4Ghz频段,这一点很大程度的限制了P3S的使用环境,只要有相同频段信号在,那么图传信号妥妥的被干扰。

楼主:
外部干扰

当一部802.1x设备(wifi设备)收听到了同频段其它的信号,无论这一信号是否是wifi信号,它都会对该设备的信号传输产生影响。首先是导致信号解调失败,导致数据包丢失,迫使wifi重新传输。特别地对于无空中飞行的无人机,丢包严重会直接造成图像卡顿,甚至中断传输。

通常对于wifi类设备,解决干扰的办法或者技术有三个:
1、降低物理数据传输速率(降低传输速率,允许更多丢包情况发送,由系统自行设置)。
2、减少受干扰AP的传输功率
3、调整信道分。

在技术上,上述三种方法每一种都很管用,但实际上我们是操纵不了的……

所以避开无线电干扰才是重中之重,有没有!!!!!!!
所以避开无线电干扰才是重中之重,有没有!!!!!!!
所以避开无线电干扰才是重中之重,有没有!!!!!!!

楼主:
上面我们说了其他信号干扰的问题,这里我们再说一声自身信号干扰的问题:

自身干扰(多径)

我们知道无线电信号的传播是向着多个方向进行的,我们假如信号分为两个路径传输。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在信号的传输过程中可能导致信号相位发生变化。

比如,信号都是一样的:000011110000111100001111。
同一段时间内,通过两个路径到达的信号分别是:
路径1:11110000
路径2:11000011

这种情况往往在楼宇之间飞行时会发生,两个信号若是叠加在一起,会直接导致信号无法解码,这也会严重影响飞行安全。

所以不要在高密度建筑周围飞行,有没有!!!!!!!
所以不要在高密度建筑周围飞行,有没有!!!!!!!
所以不要在高密度建筑周围飞行,有没有!!!!!!!

楼主:
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在无干扰的情况下无线电信号有哪些特性。

这里给出无线通信距离的计算方式:
发射出去功率+发射天线增益+接收天线增益-空间损耗(由环境决定)=32.44+20lgd(d、距离、单位Km)+20lgf(f,频率、单位MHz)

例如:发射功率一定,天线增益一定,那么无线电传输距离主要决定于:载波频率 和 空间损耗(不计其他信号干扰和自身干扰)。特别地,我们知道无线电载波频率越高越接近光的特性,比如5.8Ghz无线电波是无法穿墙的哟。

所以不要把飞机飞到小树林里,也不要飞到楼后面!!!!!!!!!!
所以不要把飞机飞到小树林里,也不要飞到楼后面!!!!!!!!!!
所以不要把飞机飞到小树林里,也不要飞到楼后面!!!!!!!!!!

楼主:
关于天线:

精灵3标准版图传所使用的是平板天线,是一种仅在一个特定的方向传播的天线。平板天线一般用在点对点的情形下。为了提高天线使用的有效性,将有限的功率集中辐射到有用的地方,通常天线都设计有较强的方向性。

精灵3标准版遥控器,图传天线位于遥控器前段,倾斜向上约10度。

楼主:
而飞行器图传天线位于飞机腹部两侧。

楼主:
从理论上讲,当两端天线,互相正对的时候,接收效果是最好。所以正确的飞行姿势你应该能想得到:

遥控链路天线:遥控器所使用的天线为全向天线。

楼主:
飞机天线为:

楼主:
且分别位于飞机的两个支架内:
全向天线的波形图:

楼主:
我们知道遥控器控制信号处于5.8Ghz频段。特别地,遥控器传输数据量少。同时扩频,和跳频技术的应用具有较好的扛干扰能力,一般情况下不易失控。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无线电频率的增大,其特性越接近于光,绕射能力比较差,所以在天线摆放上也需要注意。

尽量保证遥控器天线的与飞机脚架平行,且遥控器天线平端正对飞机。
最后要说的是,P3S也不容易,挂着wifi图传出门,跟高大上的COFDM还是有一些差距,要更高更远的还是不要太扣米,祝大家爽飞愉快。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玩穿越的 默默路过 顺手拿分走人

网友:
真不是转的大疆论坛里的?

网友:
真的能改善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