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pix云台接线和设置,起落架的接线和设置

楼主(2016-05-06):
之前玩固定翼,现在搞了套pix飞控,一套仿大疆“悟”变形机架4轴,一套x-cam云台和gopro相机,用了一套天地飞9-2.折腾了个多月,pix的大致调试懂些,但还是一知半解。问题来了:1.2.3.4通道控制飞行姿态,5通道控制飞行模式,还有6通道控制自动调参。云台需要7.8两个通道,这两通道如何连接,如何设置。还有就是变形机架是由舵机控制,已知另须5v供电,但需如何用9通道控制机架变形(舵机运动),还有就是这第9通道需如何与pix联系,如何设置它在指定的飞行模式中启动变形(如失控模式),降落。小白的问题比较肤浅,望大师们耐心指导。

网友A:
我觉得用不上航线自动拍照触发功能的话,云台控制脚架控制完全没必要通过飞控来控制,直接接收机还简单,1-4控制飞机姿态,5模式切换,6云台俯仰7云台航向,8脚架,要自动调参临时地面站里设一下就行。因为不需要自动拍照功能,没必要通过飞控转接云台控制信号,直连接收机是一样的,超出控制距离不管是通过飞控控制还是接收机直接控制都是云台不受控制,不会因为飞控控制云台就会增加控制距离。

网友:
13控制osd视频通道切换。

网友B:
你要控制这么多,ppm只能用8通道,用s.bus支持16通道,云台用9,10,11通道,12控制脚架,3控制osd视频通道切换,对应pix的aux1到aux5,aux6也可以用。

网友:
技术贴,必顶。

网友:
我为了sbus,原来的d10换成了9xr pro

网友:
自己玩航模的房间不错啊

网友:
一仓库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这样比较简单,总之根据你的遥控通道数量自行设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控制这么多,ppm只能用8通道,用s.bus支持16通道,云台用9,10,11通道,12控制脚架,3控制osd视频通道 ...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好像理解点了点,先去淘一个sbus试试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7 8通道直接接云台 不通过飞控  至于脚架 这个就不懂了                                   ...

如果这样的话,还有第九通道

网友:
不是有教程吗,怎么设置不重要,关键要试飞

网友:
有一个属于自己玩航模的房间啊。不错啊

楼主:
看完了,但具体的还是说得太片面了

网友C:
遥控7 8通道直接接云台 不通过飞控  至于脚架 这个就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用不上航线自动拍照触发功能的话,云台控制脚架控制完全没必要通过飞控来控制,直接接收机还简单,1- ...

意思是说云台和起落架直接用接收机控制,就用5个通道输入飞控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说云台和起落架直接用接收机控制,就用5个通道输入飞控就行了?

对的,这样比较简单,总之根据你的遥控通道数量自行设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