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lf box 433问题请教

楼主(2016-05-06):
我最近参加了 wolf box 433 的使用,但网上资料太少,所以在此发文请教

首先看下装机照
(因为狼哥忘了给我发天线,先用自己的代替下)

wolf box 433 方盒子,没有凹口,不能装到 富斯9 上,需要改造下富斯9。(我用的是富斯9 + er9x)

(左:  frsky djt,  中: 富斯9高频头, 右:wolf 433)

经过实验 wolf box 433 不能与 凤凰433 接受机对码

而凤凰433 发射机也不能和 wolfbox 433 接收机对码。

(记得我以前diy的 433发射/接收  与凤凰433 发射/接收是可以协同工作的, 这说明wolf box433用的固件和开源社区的差异比较大,我想用回开源社区的,否则我凤凰的投资就费了)

这里请教问题如下:

1) 看wolf 433 教程,它是用蓝牙cli, 我觉得使用 电脑的 openlrs configrator 更方便(而且可以烧录程序)

看wolf 433背面有跳线,对应  UART, NORM, SPRT, 这各是什么意思?

2) 背面有  GND, VCC, RX, TX, DTR ,是不是我可以直接 usb-ttl 烧录程序和调参数?

3)openrls configrator 中,并没有看到board 里面 wolf box uhf, 那么我烧录程序应该如何选? TX选几号板,RX选几号板?

网友:
D10能否加433?

楼主:
只要有ppm 输出都可以(用外置的)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有空发一下拉锯

网友:
欢迎加入x9d交流群,群里会有人解答。qq搜“x9d”即可。
另外,你用的调参软件是刷标准固件用的,郎牌433用的是任工他们优化的固件,效果更好。当然,你也可以刷官方433的固件

网友A:
TX固件选2
RX固件选3

小跳线,sprt是支持X9D smartport回传的,norm是普通的frsky hub回传,那么如果富斯改了双向,用norm可以得到接收机回传的A1 A2 和rssi三个参数,但100mw接收机回传距离有限,还是单向靠谱,uart的意思是拔掉跳线,串口才能正常用来刷机或设置,因为回传也使用的串口,所以用跳线来切换功能

这个固件用的是openlrs较早版本的代码,略修改了些地方,适合新手直接使用,失控保护随时设置的功能改为接收机通电10秒以内,10秒后失控保护锁定,不能设置。

官方openlrsng新版本功能更好,但是注意一点,就是发射机按钮在任何时刻按下去 就会设置当前通道量作为失控保护值,在飞行时误按会导致覆盖原先设置好的失控保护值,所以使用openlrsng官方固件,需注意这一点,不然会导致放生。

对于openlrsng失控保护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用 openlrsng configrator可以锁定失控保护,让发射机按钮设置功能失效,避免飞行时,误按按钮改写失控保护的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固件选2
RX固件选3

感谢 zyren 如此详细的让人满意的专业回答。
我后续继续发测试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X固件选2
RX固件选3

大神出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有ppm 输出都可以(用外置的)

谢谢。

网友:
任工亲自作答了 顶

网友:
任工出品必属精品

网友:
不错同富斯9,我的没刷系统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B:
subs也可以4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bs也可以433

谢谢。

网友(2017-11-16):
引用 网友A:
TX固件选2
RX固件选3

你好 我用的是X9D 买了这款433 请问能设置rssi回传?

网友(2018-03-25):
学习学习,顺便挖坟

网友C(2019-02-21):
请教一下,我用FS9遥控器加这个433怎么无法对频,开控按纽按住5秒以上绿灯闪动,接收机上电红灯亮一会就灭了,然后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我用FS9遥控器加这个433怎么无法对频,开控按纽按住5秒以上绿灯闪动,接收机上电红灯亮一会就灭 ...

哪个433?   wolfbox?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个433?   wolfbox?

对啊,就是WOⅠf  box 433,我用的是富斯9的控,无法对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先在PC端软件里设置什么,多多请教一下,急死我了。

网友C:
对,就是这款433,现在是对不上频,急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就是这款433,现在是对不上频,急死了!

1)遥控打开,   按住后面按钮, 把高频头按进去 (而后高频头嘟嘟响)
2) 给接收机上电 (高频头嘟嘟响 停止,对码完毕)
3) 遥控器关了再开, 可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1)遥控打开,   按住后面按钮, 把高频头按进去 (而后高频头嘟嘟响)
2) 给接收机上电 (高频头嘟嘟响 ...

能加一下你的微信或QQ吗,我拍个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遥控打开,   按住后面按钮, 把高频头按进去 (而后高频头嘟嘟响)
2) 给接收机上电 (高频头嘟嘟响 ...

接收机上电后不应该发热吧,我用手拿着感觉很热,但还亮红灯一会,估计是接收机是坏的,当时卖家沒给我发射机天线没办法试,等收到赠送的天线后赶上过年了就一直沒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上电后不应该发热吧,我用手拿着感觉很热,但还亮红灯一会,估计是接收机是坏的,当时卖家沒给我发 ...

不发热, 这些问题,你该首先找卖家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发热, 这些问题,你该首先找卖家呀

已经找他了,咸鱼收的,当时他没有给发射机天线没办法试,等收到赠送的天线后临近过年了就一直没试,这几天有时间了试试吧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找卖家说明情况后就一直不见回复,估计就是受骗了,他按全新没使用过卖的,不过看着确实挺新。现在是接收机上电后亮红灯一会就灭,隔一会还亮红灯再灭,手摸接收机感觉很热,要是拿掉热缩皮估计得烫手,感觉应该是接收机坏了,啥也不说了,上当了,不知道这种情况能不能修,是哪部分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找他了,咸鱼收的,当时他没有给发射机天线没办法试,等收到赠送的天线后临近过年了就一直没试,这几 ...

修?  你花200元找人估计都不愿意。   你只有把 高频头 刷成开源,  再买其他 openlrs 接受, 比如: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22ec63cccO5aN2&id=561512395963&ns=1&abbucket=19#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