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相机视频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07):
数码相机一台,MINIOSD图传一个,如何将数码相机与OSD连接输出视频呢?

网友:
mini osd有说明书,自己看看,很简单的

网友:
av输出插到osd上

网友:
输出通OsD叠加传到屏幕上

网友:
数码相机的AV OUT连在OSD的AV IN上,OSD的AV OUT连在图传上
不知道你的SOD是什么版型的,可以找卖家或者度娘接线图

网友:
接线图论坛很多,关键是你的相机支不支持AV输出,只支持HDMI的话还要用HDMI转AV模块,支持AV的一般输出头要自己做,现在相机数据共电AV很多是做在一起的,需要买个原装的AV数据线拨开自己改,标准定义都是黑色负极,红色5V正极,黄色视频,白色或者绿色是音频,单独把视频线引出来接到屏幕上看图像有没有,有了就可以接到OSD视频输入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