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无人机上能否安装汽車追踪定位器?

楼主(2016-05-07):
为更好防止无人机飞丢飞控损坏后无法找到,是否可以在无人机上装上汽车追踪定位器,这二者都使用GPS定位,互相是否有干拢而不能正常工作?哪位模友给赐教!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汽车追踪器上有强磁铁,可能会有干扰!

网友:
看重量精度

网友:
好像有飞机上的追踪器,你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
GPS之间没有干扰,但是汽车用的定位器较重,一部分的刷新率也不高,可能对丢鸡找回的作用有限

网友:
买专用的的吧,重量轻也有相应的APP

网友:
好像有飞机上的追踪器

网友:
看我旧帖,定位器用在固定翼和多轴都可以,但多轴一般不飞出视距,感觉没必要用

楼主:
飞机飞远失控摔下,由于飞控损坏或断电,机上GPS和追踪器都会失效找不到飞机。而汽车定位器体积小精度高(不超过10m),自身带电和带卡不易损坏,利用APP即时查到。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就怕机上的GPS和罗盘在飞行中受到信号干拢。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
买个通用的小体积的,汽车的是可以,但是重量太大了,楼主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

网友:
完全可以 放一个gps  带sim卡的

网友:
非丢要是砸到人物就危险了。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好好好 期待更多的东西出来

网友(2017-05-02):
微舵黑匣子无人机GPS防丢定位器,精准定位,自带电池,连电池重18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