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osd求救!

楼主(2016-05-07):
我的osd是miniosd不是brf3 图像和osd数据叠加采用一根信号线输出到发射机

现在的问题是 开机正常 图像 数据都有 油门一开 图像正常 数据断断续续  有的时候油门一开始给蒙了 数据直接就没了。
油门继续拉大 图像正常 数据没了 再收到零油门 ,仍然只有图像没有数据

原因可能是供电不足 但是我很疑惑 osd的数据和图像应该是一起输出的 要是osd中途断电应该图像和数据都没了 但是每次都是数据一闪一闪直到消失 图像一直正常

网友:
不懂 帮顶 楼下解决

网友:
我也怀疑是osd供电不稳。Osd、图传和摄像头供电连接,你用的什么方法?

网友:
因为有的摄像头和图传的用电宽容度比osd高,会造成你的现象

楼主:
osd飞控gong d q

楼主:
飞控接收gong d

网友:
可能是供电不足或者干扰
先试试调整OSD软件,不行的话改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 我的是公用动力电 改成图传摄像头单独用电就好了 求解

网友A:
显然是供电问题。我之前出现过同样问题,改用单独的BEC给OSD和数传供电,问题解决。供电不足时,OSD不会断电,而是会工作异常,所以导致图传画面不是消失也不是正常,而是极不稳定。楼主尽快改线路,这样子走,飞控供电也是不够的,是很大的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是供电问题。我之前出现过同样问题,改用单独的BEC给OSD和数传供电,问题解决。供电不足时,OSD不会断 ...

嗯 我的接收机给飞控供电 飞控给osd供电 现在我把接收机取电的5v(实际上电机一启动就低于5v)加装了5v升压板,情况能否改善?

网友:
miniosd 自己带 dcdc  你给osd 供12V 电就行了 到飞控的 5v电源不接试试

网友:
加BEC供电,飞控,接收,OSD獨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的接收机给飞控供电 飞控给osd供电 现在我把接收机取电的5v(实际上电机一启动就低于5v)加装了5v升 ...

这样子没用的,5V降压模块依然是过载。必须要使用至少两个5V供电模块,一个给飞控,接收机,GOS供电,另一个给OSD,数传供电。两路独立供电。这样才把负载分担开,保证供电稳定。

网友:
看教学片